楼主(2006-08-30):
我厂,灌装机上的接近开关经常坏,但是有的时候把坏的放一段时间就又能用了!我打开过那种开关,里头都是被密闭填充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杂又能用了.

网友A:
请问是24V电压吗?如果是这样的现象就是接近开关的质量问题
价格永远在国内最底.....

网友B:
是不是显度太高
www.5135info.com/web/tanpke
http://tanpke.b2b-163.com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