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F控制的求教

楼主(2006-08-31):
小弟单位一个辊道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控制方式是V/F控制,但在生产中出现了现场电机因外部原因堵转现象但变频器不跳闸,把电流过流值调小了还是不跳闸。是不是这个控制方式就是不能跳闸啊?
注: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变频器。
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给提供一下啊
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电流没有到达保护值是不会跳的,是否变频用的过大。功率不匹配?

网友B:
应该是会跳的,再查一下设置
和规格

网友C:
电流设置0看看跳不跳

网友D:
先查看一下电机电流,再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
都查了没用,电流跳闸值设到20A但实际电流值已经达到40了还是不行.现在都没办法了呵呵只有改一下控制方式才能跳闸.现在主要是咨询一下是不是V/F方式就是个不跳闸的控制方式

网友E:
能否否说出变频器的型号?

网友F:
大家帮下忙,告诉我什么是变频器的V/F控制,尺量控制,DTC控制!~~~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G:
楼上说的应该是矢量控制吧

网友H:
是不是把这项的报警和故障屏蔽了啊?
找一下相关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