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1):
这几天突然发现一个特郁闷的问题,一个模拟量模块,EM231,插在cpu后面,或者插在cpu和网络模块CP243-1后面可以被发现,无错误,但是在其前面挂一个io模块就是“不存在"竟然说找不到这个模块了,我晕死了,,大哥们,帮忙啊

网友A:
可能是IO模块的问题,致使扩展总线信号中断,请问您使用的是西门子原装的IO模块还是别的公司仿造的替代品,一般西门子的原装产品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带的模块太多了,超过了!

楼主:
模块不多,也没有超过的,也不是IO模块的问题,我在后面带其他的模块依旧可以正常使用,包括另外一个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