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1):
增量式编码器接线中有:DC、OV(这是电源我知道)、A、AN、B、BN,这几个端子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比如有A还要有个AN呢?请这方面的专家解释一下。

网友A:
A、AN、B、BN是四个输出;一般常用的两路输出是A、B,他们间的相位差90度;AN、BN是A、B的反相,也有标记为 ̄A、 ̄B。

楼主:
哦!您的意思是比如一台电机正转那麽电机上的编码器反馈A、B二个输出,如电机反转那麽电机上的编码器则反馈AN、BN二个输出。它们间的相位差都是为90度。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应该四个都有输出,但一般常用A、B两相输出。编码器上应该还有一个零位脉冲输出,可以用来监测正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四个都有输出,但一般常用A、B两相输出。编码器上应该还有一个零位脉冲输出,可以用来监测正反转。

楼主:
哪?AN、BN二个输出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C:
我补充一点,A、B是相差90度的信号,/A、/B是A、B的反相信号,还有一相Z是代表方向,用的时候用A、B和/A、/B四根线就行了,接入PLC等设备内部做了处理了,如果接入自己的设备只要接入两个差分输入就行了,后面做一个脉冲和方向分离的电路就行了,注意防抖动处理和掉电数据保存就行了(这一般用不到)

网友D(2006-11-14):
Z相脉冲是编码器旋转一周输出一个脉冲,用途一般是找原点用的。

网友E(2008-09-06):
Z相是原点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z相并非是用来测量正反转的,正反转是用编码器的A,B相来测的,同常是A 超前与B认为正转,反之为反转。而非路信号用与否与你的接口形式有关,还可以起到长距离传输和抗干扰作用。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Z相是原点信号

网友G(2010-06-04):
增量型编码器(旋转型)
工作原理:
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C,D 就是上面你说的 AN、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