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M335

楼主(2006-08-31):
SM335 对输入和输出有其他特别的要求吗?

网友A:
SM335模板: 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模数转换时间可以设置(0.5ms---16.0ms), 信号类型可以是电流或电压. 模拟量输出通道的最大数模转换时间是0.8ms, 信号类型只能是电压. 除了这些, SM335 对输入和输出没有其它特别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