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在节什么

楼主(2006-08-31):
我们是一家专业节电公司,针对市场上的大多数不节电的小玩意和人们对节电的许多误区发起这个话题,呈请各位大侠探讨。
节电就是避免浪费,以尽可能较小的电能换取较大的其他能量的输出,以提高电机,灯光等用电设备的效率。
  我国电机效率普遍偏低,这主要与许多因素有关,一般情况下,厂家为了提高电机的可靠性、抗冲击性能,电机的功率一般都选的较大,负载率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为节能提供了可能。
 灯光类节电器是对供电系统电源进行优化处理的高新技术产品,同时延长用电设备的使用寿命1~3倍,既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又保护环境,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重视节能,关注未来。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知道高压节电器吗? 想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是一家专业节电公司,针对市场上的大多数不节电的小玩意和人们对节电的许多误区发起这个话题,呈请各位大侠探讨。
 节电就是避免浪费,以尽可能较小的电能换取较大的其他能量的输出,以提高电机,灯光等用电设备的效率。
   我国电机效率普遍偏低,这主要与许多因素有关,一般情况下,厂家为了提高电机的可靠性、抗冲击性能,电机的功率一般都选的较大,负载率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为节能提供了可能。
  灯光类节电器是对供电系统电源进行优化处理的高新技术产品,同时延长用电设备的使用寿命1~3倍,既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又保护环境,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重视节能,关注未来。
请问楼主,讲出你的节电原理来,否则,广告是要被删除的!

楼主:
一般而言,在满负荷状态下,电机的电流滞后于电压30°;在空负荷状态下,电机的电流滞后于电压80°。因此,电压与定子电流之间的相位角增加,功率因数趋近与零。同时,由于机械损耗和电磁损耗保持恒定而负荷降低,电机的效率也趋近于零。

针对这种电机的运行状况我们把双向可控硅分别串接于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三相供电线路中;相位检测电路分别与三相供电线路相连,用于检测流过该相的电流与电压的相位,该相位的电压信号,输入到高性能的单片机,通过内置的NASA专用节电优化控制软件,动态调整控制脉冲信号,按照美国航天技术(NASA)要求的方式控制三个双向可控硅关断,从而向电机提供维持其驱动即时负载所必须的最低电压。保证电机的输出转矩与负荷需求精确匹配,从而有效避免电机因出力过度造成的电能浪费。
软启动采用了可调节时间的斜面电流,可减少高达500%的起动峰值电流,同时限定浪涌电流,预防不必要的扭矩和降低电力分配系统故障。软启动在设定的时间里逐渐提高电机所需电力,直至电压和电流带动电机到达正常工作状态后,软启动电路关闭,启动结束。同时节能程序开始控制电机。使每一次的启动变得平滑无迹。在低电压、弱容量的EMS的交流感应电机上安装了具有软启动的电机节能控制器,将显著减少各断路器和接触器间的损坏。
过多的电流通常伴随着电机产生热量。由于智能电机节能器是根据电机的负荷输入所需的电能,这就使得电机的运行温度可降低10F~40F。这样,电机就在温度相对较低的环境下运行,从而大大延长电机和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
智能电机节能器还适用于需要平滑停车的设备,智能电机节能器全部采用了专用的高速微处理器(20MHz),通过技术处理后为电机提供复杂的电流,保证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平滑加速、减速的特性。
主要特点
☆ 美国先进技术,美国NASA技术研制;
☆ 采用最新集成芯片技术,节电效果明显;
☆ 软启动与缓和停机功能,对电机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 高效节省电费的同时,不改变电机的转速,不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
☆ 降低电机铁损、铜损及机械杂损,延长电机寿命;
☆ 降低电机温度、噪音,改善工作环境;
☆ 品质优良、体积小、重量轻,无须人工护理,安全可靠;

主要技术参数及性能

输入量 工作电压范围 380V±5%(三相交流)
频率 50Hz±10%
规格 15~300KW
控制电压 220AC
输出量 输出电压 电压可调,频率固定,通过采用专用NASA技术进行相角控制并运用了电流交会技术
起动电压 140~250V可调
电压降 满载时,每相约为2V
效率 >99%
环境温度 工作温度-30℃~60℃(海拔1000米下)
贮藏温度-50℃~70℃
继电器输出 250VAC;5A; 运行继电器;故障继电器
控制量 启动电压 设定启动电压(电机转矩)
启动时间 启动时间在0.5~30(或2~120)秒之间可调;下降时间为上升时间的2倍
电流限定 1.5~5倍满负载电流的范围内
启动次数 次/小时 3倍的满载电流下30秒可每小时启动12次

应用范围
本控制器可广泛用于有使用感应电机的领域,特别是不需要调速的拖动电机的应用,包括:
负载变化较大且不允许速度变化的设备,如港口皮带输送机,煤矿皮带机,油井抽油机、电动扶梯、轧钢设备、各类工业输送机械等。
低载或可变负载设备,如机床,混合器,离心机,抛光机,碾磨机,研磨机,成形机,切削机,压缩机,注塑机,中央空调,混凝土成型机,混凝土破碎机,橡皮成型机,化学反应器,化工工业设备,农用设备,造纸设备,工业机械,食品及其它重工业机械等。

楼主:
以上是电机的节电原理,我复制了一段说明书,其实他原理就是相控节电,即根据相位角的大小而调制的斩波器。原理很简单,就是做的比别人更精确、更好。
     高压节电一般都是以变频为基础,国内10kv的技术也已经不错了。除此之外的保护功能多余节电功能。最好不要装这一类的,鱼龙混杂,而且目前节电行业没有国家标准。
     各位大虾可要小心啊!!!!!!!

网友C:
这样才是讨论问题的做法!
支持讨论!

楼主:
多谢鼓励
我加倍努努力,不辜负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