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1):
我安装Step7 V5.3时,总是弹出"No SSF files found", 请教各位如何才能正确安装?

网友A:
问题提得?应该叫西门子软件安装错误,咋叫西门子PLC安装错误
这类错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
1   刻录到光盘安装
2   将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全部安装文件)
3   找哪个大虾给你一个SS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