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留步

楼主(2006-08-31):
近日编程郁闷啊,高手帮帮忙!plc型号是欧姆龙cpm2a!
有两光电开关输入信号地址202与203,控制一输出KA1,作用是检查加工了多少工件,地址1107,当触发202或203时,KA1闭合计数,(SA1一开一关都会计数),那位高手帮帮忙,帮我想一下思路,不管202或203时开或闭,或者同时闭,能让ct1的KA1正常计数!谢谢,假如有什么表达不清楚的,可以发email:qianjianshu@126.com 真得谢谢

网友A:
文字ㄧ大堆!看不懂。圖形也似乎不相干。

网友B:
先说图,OMRON PLC是低电平有效,SB0和KA1应该接到4脚吧。
从图上可以看出COUNTER只有一路计数输入(2脚),接1107了,PLC中要写段控制程序,
先用cnt计入2.02和2.03输入的信号,并且同步在11.07上发出等量的脉冲,注意脉冲频率不要过快,否则计数器计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图,OMRON PLC是低电平有效,SB0和KA1应该接到4脚吧。
从图上可以看出COUNTER只有一路计数输入(2脚),接1107了,PLC中要写段控制程序,
先用cnt计入2.02和2.03输入的信号,并且同步在11.07上发出等量的脉冲,注意脉冲频率不要过快,否则计数器计不过来。
对不起,由于本人学识尚浅,能不能请你举个例子或者画个编程图,谢谢

网友C:
楼主呀,我的语文课学的太差,你的这一段描述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呀。我想楼主若能同情我这个差生的话,还是麻烦你把问题说的清楚点嘛,就算我解决不了,但总让我这个汉语学的不好的人能看懂呀。

网友D:
大家好.我现在手上有一部OMRON SYSMAC CPM2AE型的PLC 我不知道他的基本资料 基本性能 我应该配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可以与电脑连接吗? 可以在电脑上模拟控制吗? 我还需要下载什么软件吗? 谁能告诉我谢谢~~~~我的邮箱是 zhongzhuangapple@tom.com 谢谢大家了

网友E(2006-10-26):
这个程序不难的,
可以利用他的上升/下降沿来触发的
有空
我帮你编,发给你
q008j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