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加法器放大线性

楼主(2006-08-31):
搭接一同相放大器电路,但在测试时发现其线性度比较差----与反相放大器比较,各位帮我看一下电路,分析一下误差出在哪里啊

网友A(2006-10-01):
第一个放大器的输入端前应该加一个电容吧,起到滤波的作用,输出的电压就变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