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兩台CPIH通訊

楼主(2006-08-31):
請問一下我兩台CP1H使用CP1H-CIF11的RS422方式連線
想要傳送DM0~DM99(共100 CHANNEL)
指令手冊上的SEND/RECV/CMMD 有提到(3-594頁)
CP1H安裝串列端口的元件
可以跟PLC之間相互傳送資料

网友A:
这个功能倒是没用过,不过看指令似乎好像不是太难。
建议你去试一下。
或者你直接用CP1H的PC-LINK功能,每次传10个,传10次结束,然后再次循环。
这个方法傻是傻了点,不过好在编程简单,也不需要那么高级的指令。

楼主:
就是
因為不是很了解這個架構跟設定
測試不出來才會在這發問
還有你說用pc-link依次傳十個
下次再換另外10個
有些問題要考慮不是很好做
1.每台plc時序問題
2.你要怎麼跟其他的plc說要換下10個
光想到要解決這些
說不定我用txd rxd也可以解決了

网友A:
你说的很对,我没有深入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呵呵。不好意思。
因为我本人是不大做通讯的,所以我建议你打OMRON的技术咨询电话,让他们帮你做个实验,看如何用SEND命令来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