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编程问题

楼主(2006-08-31):
我用CX-P软件对欧姆龙CQM1程序在线修改,可是主电源一切断,所更改的程序就还原了。这个问题,请师傅们指点迷津,小弟非常着急。

网友A:
那说明你的程序更改只是在电脑上,没有写入PLC内;

楼主:
我发送更改成功了,在线编程时显示白色,更改后显示灰色的。不知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B:
是不是CPU里有EPROM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里有EPROM卡?

楼上的说的对。不过不知道CQM是否支持EPROM卡。

网友D:
1)
連線編輯(線上編輯)執行中。
你在編輯成功後;並未在連線狀態下寫回PLC;當然還是原來的程式;形同未修改一般。
2)你或許是新手!可以犯錯誤。
由2樓至5樓~全該打屁屁。

楼主:
楼上师傅你好:你说我在编程成功后,没有写回PLC,能告诉我详细的操作步骤吗,我的确是新手

网友D:
新手沒關係!多看手冊。

楼主:
师傅你好:我用的软件和你的有点不一样,先选择在监视状态,选择在线编辑后开始,要更改的程序显示白色,更改之后选择发送更改,由白色编程灰色。为证实程序是否进入PLC,我又退出,用电脑再次连接PLC,读出PLC程序,发现目前的程序是修改后的程序,把主电源切断再试,就恢复原来的程序了。我来回试了好多次。是什么原因出错,你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E:
CPU里有插卡的吧?不然就出鬼喽

网友D:
主电源切断再试,就恢复原来的程序
將CPU上指撥開關 2 撥OFF

网友F(2007-03-05):
这个对新手用些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