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1):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 GP570-SC31-24V.怎么连接电脑修改里面的程序,谢谢
小弟刚刚接触正在研究还望各位不要笑话小弟,小弟什么也不懂只想学习学望各位不要吝啬多多帮助小弟在次谢谢.........liangdayong168@sina.com

网友A:
留QQ 或者 MSN比留mail地址好。

网友B(2007-08-17):
用软件将程序下载下来,在编辑器里编辑好了以后,再重新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C:
有软件及电缆先联机试一下;
这个型号我公司有;

网友D(2007-09-17):
选用PRO-PB3 软件,传输电缆CB02、03--02是一头Tool口一头串口,03是一头Tool口一头USB的,USB可以在“我的电脑”属性里面的硬件配置看到端口号;

网友E:
这么老的触摸屏 淘汰吧  就把这个帖子陈掉吧    说来说去的烦不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