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1):
怎么样去判断镇流器是好还是坏的呢?

网友A:
测量一下有没有阻值

楼主:
就是日光灯里的镇流器,
36W的镇流器的阻值是多少呢/
谢谢!!

网友B:
找个好的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重新买一个算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本人已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本人已知道怎么做了
你是怎么做了?

网友E:
电感式镇流器本身是一只线圈,可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线圈的阻值进行判断.阻值太小时,可能短路损坏,不通时说明开路损坏.正常阻值由于功率不同时的线圈匝数与线径的不同有所区别.具体阻值范围可以找正常的镇流器测量取得.
而电子式的镇流器的测量方法就不同了!在具备一定的电子电路基础的情况下,具体测量晶体管,二极管的好坏,以及电阻电容的测量进行判断.通常电子式的镇流器的故障率比较高!
楼主讲的36W的镇流器应该是属于电子式的镇流器.

网友F:
电感的也有36W.据我经验一般是开路的多,基本上没有什么的短路.

楼主:
非常感谢八楼的兄弟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