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初始定位

楼主(2006-09-01):
我用DSP2406控制三相永磁同步伺服电机,用SVPWM控制方法。

开环控制时,由于没有安装编码器,电机转之前,先反转一个小角度。

有人说,这是初始定位的问题。那么怎么初始定位呢?

只要装上编码器就算初始定位了吗?

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2007-12-25):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在闭环时也是转之前有一个反转,楼主碰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