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1):
2极,110KW电机,空载电流为100A,检查直流电阻也平衡,装配配合也无问题,气隙也均匀,铁心也无损伤,请高手说说还有什么原因引起空载电流这么大?

网友A:
轴承,或是瓦有问题!
要不
就是电磁中心和物理重心不一致!

网友B:
现在很多电动机的空载电流都大于额定电流的45~50%,欢迎大家都来发表意见讨论具体的原因?

网友C:
如果重绕的会不会绕组的线径,匝数或并联支路搞错了?空载电流是要看电机的功率和极数来确定的!110KW的空载电流应在40%左右.

网友C:
你用什么测直流电阻哦?这么大的电机只能用电桥测量而三相电阻不能相差5%.

楼主:
楼上,我用的是数字直流单臂电桥测量的,在允许范围内,是平衡的。现在很迷茫,可能是电机出厂胎带的毛病吧,我测量后发现转子比定子铁心少长些,。

网友C:
如果是新的电机那可能是冒牌的,你拆开电机端盖量铁芯的尺寸查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回一线,不是新电机,有八年了,呵呵,以前没注意,最近电机总是过电流,后来拆回解体后发现引线焊接部位已经老化,更换后还是空载电流大,后来彻底检查才发现以上问题,不过不知哪个是成为空载电流大的主要原因,也无法修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