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2):
我觉的无论常开常闭都应接在按钮的常开点上,望各位指教!

网友A:
那也不一定,要看实际应用情况而定吧。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B:
接什么点都行,你凭什么给人家做限制?
关键要看实际中你要达到的目的和你所用的设备情况!

网友C:
比如电机起停保程序中的停止按钮,程序中用长闭,外接按钮就要接长开,反之外接按钮是长闭,程序中就用长开。都是看情况的!

楼主:
是习惯问题,不是硬性规定的

网友A:
四楼说得好,我们不能硬性规定接什么点。

网友D:
同意四楼的看法!

网友E:
5楼的对

网友F:
4楼5楼都有理

网友F:
4楼5楼都有理,自由发挥,但是PLC输入一般接常开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G:
不过很多的急停和故障点我建议用常闭点,一是方便在PLC上查看该点是否正常(看其知识灯),二是很多大侠都这样用,怕是开关触点接触不到,就麻烦了,

网友H:
只要相应的节点得电,即导通,程序中常开接点导通,常闭接点断开,可以外部都接常开接点,这样会方便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