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2):
那位高手用过weinview  MT506LV45WV人机,指点一下
我现在有个新屏,按说明书的方法下载后,显示下载成功,然后按负位.但是屏没显示啊!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拜求~~

网友A:
我知道
你用2。62sp1以上的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B:
是不是有几个英文啊.还有两个按钮,

楼主:
是有行英文   还有两个按钮   是调平的暗度的

网友C:
这位人兄,你可用V2.7版本下载一次,就可以了,没有的话,可以加我QQ:20414993我可以在线传给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下载http://www.facon.com.cn谢谢

楼主(2006-10-27):
hehe  \~
问题解决\`但是还没谢谢大伙|~
不好意思了\~
的确是你们说的换个高版本的软件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