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2):
我欲用台达DVP-PLC +  SSR 做一个温控,PID调节后怎样把输出值(MV)转换成占空比输出?请各位高人赐教一二,多谢!

网友A:
这还不简单,用定时器(其值为输出最大值)作一个振荡,当定时器值小于输出值时一直输出,当大于输出值时停止输出.
这样就把输出值(D)转换为了实际输出,这也是PLC中(DVP,MTU)等PID输出的方式

网友B:
简单啊,看手册,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