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2):
加一个控制单元:锅炉负荷低于70WM时,电除尘高压控制柜自动跳闸停用电场,高压控制柜是由工控机控制的,高压控制柜的二次回路接线需要修改吗?

网友A:
表述不是很清楚,但是基本的就是考虑把后加的控制器监测信号加入到高压控制柜的控制上。所以可以有把控制器信号作为条件传给工控机集中控制输出和串接到工控机的输出进行条件附加两种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述不是很清楚,但是基本的就是考虑把后加的控制器监测信号加入到高压控制柜的控制上。所以可以有把控制器信号作为条件传给工控机集中控制输出和串接到工控机的输出进行条件附加两种考虑。

网友C:
是可以更改的,但是你应该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