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新手请教

楼主(2006-09-02):
我想做一台变频器,基础很差。想买一台380v-1.5kw的鼠笼电机作为控制对象。我想问一下,电机运行时的电流和它的额定电流有什么关系?如果我在每一相上加熔断器,应该选多大电流的熔断器?还有,三相交流经过全波整流后压差有540左右,我经过逆变器把这个直流电压调制成幅值为540的脉冲序列,这种脉冲可以直接加到额定电压为380的电机上吗,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没有必要去试制!买一台的价格也不贵.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是学生,做出硬件做实验的,用的逆变器是三点式的,请高手多指教阿

网友B:
直接加脉冲应该是可以的,380V是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