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2):
各位大虾,对于穿PVC管的电线(BVV型)选择线径的大小时是怎么计算的,我试过10下乘5,16~25乘4的口决,但觉得还不够安全.
比如2.5平方的线,穿PVC管的话最大能通过多大的电流?
如果是1KW的加热丝,那要放多大的线才安全?
希望好心人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穿PVC管的电线(BVV型)选择线径的大小可按4mm2/A计算.
2.5平方可流过10A电流.
如果是1KW的加热丝,可用1.5平方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