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报警

楼主(2006-09-02):
SF常亮 BF闪烁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原因可能很多,看一下在线诊断。

网友B:
模块硬件故障(sf:system fault;bf:bus fault),并引起通讯故障。

楼主:
楼上说的硬件故障很对是输出模块有问题
不过叫我搞不懂的是把这组模块和别的站
对换了就好了,那为什么换到别的地方就不报警呢 ?
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