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2):
异步电动机烧毁的原因:无非是缺相 过载 轴承卡死 接地 等
有什么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防止因上述原因而烧毁电机?
热保护虽然用的最多,但效果并不理想.
变频器保护功能齐全,但价格太贵.
马达保护器只适用于恒定负载的风机 水泵类.]
还有其他什么,可用? 小弟才浅,不耻下问?

网友A:
异步电动机烧毁的原因:无非是缺相 过载 轴承卡死 接地 等
1、缺相 应使用缺相 保护。
2、过载用过流保护即可,即用热继电器,但要合理设定保护定值,其实利用在电机缺相运行时电流会增大的现象,热继电器也可起到缺相保护的目的。
3、轴承卡死会过流,不说了。
4、接地后接地相电流大增同样会过流。
 朋友,合理设定热继电器的动作定值,配合速断断路器,基本可满足普通异步电机的保护要求。

网友B:
还有使用环境恶劣也是大部分电机烧毁的原因。正常的生产线设备工艺过载的不是很多,我遇到烧电机很多是机械原因。热继电器反应慢,特别早期类型的热继电器国家机电部97年就明令禁止的那种老式热继电器,市场上还在卖。有的新热继电器型号换汤不换药。原理还是一样的。

网友C:
现在的场品有很多假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