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3):
大家好:
    要控制3台电机,它们都控制平行的3根轴,推动同一个负载,要求这三台电机实现位置同步控制。现在采用的方案是PC+多轴运动控制器,用什么方法实现呢?
是用电子齿轮的方法吗?还有什么别的实现方案?向大家请教!

网友A(2007-04-07):
那要看你的要求来定,如果要求不高,用简单的同步控制器就可以。如果你要求比较高的话,你可以看看我公司的产品:www.pj-sys.com
      如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电,0757-86397490  曾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