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宏程序密码破解软件下载

楼主(2006-09-03):
fanuc 宏程序密码破解软件下载。

楼主:
最近收到了一些关于如何使用该软件的E-MAIL,所以在这里对软件做一下说明
首先,软件需要读取FDB文件来破解宏程序密码,FDB文件可以通过启动时进入BOOT界面来获得,具体方法可以参考FANUC维修手册。
其次,FANUC的FDB文件可能有两个或多个(具体由FANUC系统的内存大小决定),但是对软件来说真正有用的是第一个FDB文件,你只要用软件载入第一个FDB文件就可以了。
最后,我还要提醒一点,如果你的操作都正确,但是软件还是显示0,那么就说明系统没有对宏程序加密,你如果还不能查看宏程序,则说明3202号参数没有打开。

网友A(2008-08-02):
试试看,感谢

网友B(2011-08-15):
难道说备份的fdb文件是用来做这个用的吗,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