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3):
我刚开始学西门子PLC,现在有问题请问一下各位老师,我用的是CPU222 CN的PLC 程式
不能下载到PLC里面,PLC和电脑能通讯,可以上传,也可以在电脑对PLC进行操作,能控制PLC的运行和停止。

网友A:
你用的编程软件是哪个版本?

网友B:
软件版本不符,CN的PLC应使用4.0SP3的软件版本,且界面必须设置为中文。

网友C(2010-05-13):
应该是英文版的才行吧。我以前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