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3):
液体电阻起动器调试
(一) 、准备工作
1、 检查液体起动柜内配线,液体起动器与一次柜、DCS系统的联锁控制线,确保无误。
2、 转子线先不与液体电阻起动器连接,等测完电阻再连接。
3、 确认端子间或各暴露的带电部位没有短路或对地短路情,确认端子连接、螺钉等均紧固无松动。
4、 PLC程序检查,调出PLC内部程序,检查程序是否合理,是否满足控制逻辑,如存在问题,就地修改。
(二)、液体起动器动作试验:
1、 用手动盘车方法使动极板处于上、下限位的中间,检查控制电源三相电正常后,将“试验”钮子开关左旋于运行位置,合上柜内空气开关,此时若极板上行则为正常;
2、 用手动作上限位行程开关应停止运行,若极板下行则相序错误。此时关掉电源交换两相电源线即可;
3、 然后合上电源将“试验”钮子开关右旋于“试验”位置,极板向下运行直到下限位置停止,且短接接触器吸合。
(三)、液体电阻配制:
    配制方案:根据电机转子回路内电阻配液;
1、 配液用水:一般选用经过净置后去掉沉淀物的生活用水即可。
2、 电阻溶剂即电阻粉,由生产厂商提供。
3、 液体起动电阻RO的确定:
RO=0.577*U2e/I2e·KF·kt/kM
式中:U2e:电机转子回路的开路电压(V)
   I2e:电机转子回路的额定电流(A)
   KF:电机功率容裕倍数。(KF =1.1-1.3,取1.2)
   kt:温度倍数。(kt =1.1-1.3,取1.2)
   kM:起动转矩倍数。(kM =1.1-1.3,取1.2)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将上述公式进行简化后:
RO=0.7*U2e/I2e
式中:U2e:电机转子回路的开路电压(V)
   I2e:电机转子回路的额定电流(A)

4、 电阻的配制:
① 先将动极板置于起动位置,将准备好的水注入到水箱规定位置的2/3左右,注意三格液位要基本相等;
② 将配制好的溶液注入水箱中;
③ 分别向液阻箱中加水至要求液位;
④ 扳动试验按钮,使极板上下运动二、三次,使箱内电阻液搅拌均匀;
⑤ 液体电阻的测量
    将液体电阻的活动极板移到起动位置后,通过自耦变压器给每相动静极板之间通过50Hz电,电流从0开始逐渐正大至5A左右电流I(A),记下电流表A的读数,并测量两极之间压降V(V),测液体电阻值为:
R(Ω)= V(V)/ I(A)
       测量电路如下:

⑥ 电阻的调整   如偏大应增大电阻液浓度,否则应降低其浓度,调节方法是用软管抽出部分溶液加水或电液粉。
(四)、通电试车
1、 送起动柜控制电源,再次做起动柜动作试验,若正常将“试验”钮旋到工作位置;
2、 模拟试车:
   ① 主电机一次柜一次回路不上电,只送一次柜和起动柜的控制电源;
② 当起动柜PLC发出允许起动信号后,按下一次柜合闸按钮此时一次柜开关合闸,起动柜极板自上而下运行至下限位置时,短接接触器吸合,PLC起动信号消失,并发出运行信号,表明起动及运行正常;
③ 按下一次柜分闸按钮,一次柜开关分闸,外接接触器断开,PLC运行信号消失,极板自下而上运行,同时发出复位信号,当运行到上限位后,复位信号消失,发出允许起动信号,为下次起动做准备;
3、 联锁检测   按模拟试车顺序,检测联锁信号是否正常。检测至高压开关柜水阻驱动、分闸联锁信号、至DCS系统允许起动、备妥,起动完毕,故障报警信号是否正常。
4、 负荷试车
① 送上一次回路电源及一次柜、起动柜控制电源;
② 按模拟试车的顺序起动,观察起动电流是否在规定的范围以内。若起动电流开始过大,说明电阻配小了,此时应降低电阻液浓度,方法是从水箱中抽出部分液体,同时加入等量的清水,搅匀后重新试车。若起动电流开始过小,接触器短接时又冲击过大,说明电阻配得过大了,应减小,此时应增加电阻液浓度,方法是抽出部分液体加入适量的电液粉,注意一次不要加得太多,充分溶解注入水箱,经过调节直到起动电流正常为止。.

网友A:
太好了
說明的真詳細 受益非淺
謝謝 老信

网友B:
写得很好!我们配液时用的是蒸馏水,按水的百份比加电阻粉的,没有信老师的只细。我想问一下在这夏天液体蒸发得很快(工作时水温也有52度左右正常吗?),要经常补充蒸馏水,需要补充电阻粉吗?我看电机起动电流正常,磨机起动又很顺所以没加电阻粉!

网友C:
谢谢楼主了!另外还请问楼主有没有高压电动机液体电阻起动器静止式进相机的原理图和使用说明书?我的邮箱是:yunlon_xie@tom.qq:394330233.

楼主:
夏季应及时补充蒸馏水.
等到发现启动效果降低,有冲击电流时,及时加入适量的电液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了!另外还请问楼主有没有高压电动机液体电阻起动器静止式进相机的原理图和使用说明书?我的邮箱是:yunlon_xie@tom.qq:394330233.

没有电子版.
工作忙!抽出空来,再整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了!另外还请问楼主有没有高压电动机液体电阻起动器静止式进相机的原理图和使用说明书?我的邮箱是:yunlon_xie@tom.qq:394330233.

没有电子版.
工作忙!抽出空来,再整理.
    哪就辛苦你!小弟在此静候佳音,谢谢!

网友D:
很好,谢谢.我们用的是2500KW/10KV的电机.转子电流188A.算一下电阻应为多少?

楼主:
自己算算?
转子开路电压=?
0.7乘于转子开路电压/188=?

网友B:
搞错没有?10KV2500KW的电机转子电流是188A?我看你是乱说的!!!

网友C:
怎么没人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错没有?10KV2500KW的电机转子电流是188A?我看你是乱说的!!!
转子电流达到1000A的都有.
主要看转子的开路电压.最高可达3000V左右.
不知提问者的转子的开路电压=?

网友E:
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在水阻启动的时候电机电流是如何变化的啊,

楼主:
由于各个厂家的产品不完全相同,电机的启动电流的反映也不完全相同。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启动时,水电阻的变化由最大到最小这个变化是一致的。但这个时间不尽相同,就是说,从启动到运转的切换时间,各个厂家在编程是有所区别而已。
一般情况下,延迟时间在40秒左右,对于一般电机来说已经足够了。
但对于有些负载较大的设备会有所不同,一般水阻柜厂家在定货时就已经确定了。
具体观察时,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启动时间是否正常:
当活动臂向下运行还没有停止时,就已经切换时,会有电流冲击!此时,延时时间不够!
当活动臂向下运行已经停止时,此时切换动作,说明延时时间合适。
当活动臂向下运行已经停止时,过一会才切换动作,说明延时时间过长!
当然,阻值配比不合适时,也会不正常,前文已经讲过,就不在罗嗦了。

网友F(2006-10-26):
[求助]
前两年厂家来装的一台电机(高压笼型),起动正常,后来只是水少时加水,没加过粉.现在起动时过流延时动作跳闸.请问液阻阻值是偏大了还是偏小了,该加水还是加粉?谢谢指教!

楼主:
电阻值偏大,造成起动电流开始过小,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启动任务,接触器短接时造成冲击过大,,形成延时过流跳闸.说明电阻配得过大了,应减小,此时应增加电阻液浓度.

网友F:
谢谢楼主回复,可电机是在起动时就开始过流延时了,不是在接触器短接时才过流的.电机几个月前起动时还没有这种现象,只是这一次加了些水后才这样,是不是该加粉了?电机为锅炉引风机,6KV,560KW,65A.现在起动电流为240A,太大了,想降到100A左右,阻值应该是多少.有计算公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回复,可电机是在起动时就开始过流延时了,不是在接触器短接时才过流的.电机几个月前起动时还没有这种现象,只是这一次加了些水后才这样,是不是该加粉了?电机为锅炉引风机,6KV,560KW,65A.现在起动电流为240A,太大了,想降到100A左右,阻值应该是多少.有计算公式吗?
提供转子的电压,电流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前两年厂家来装的一台电机(高压笼型),起动正常,后来只是水少时加水,没加过粉.现在起动时过流延时动作跳闸.请问液阻阻值是偏大了还是偏小了,该加水还是加粉?谢谢指教!

楼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上次求助已经说过是高压笼型,是在定子串液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前两年厂家来装的一台电机(高压笼型),起动正常,后来只是水少时加水,没加过粉.现在起动时过流延时动作跳闸.请问液阻阻值是偏大了还是偏小了,该加水还是加粉?谢谢指教!

楼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上次求助已经说过是高压笼型,是在定子串液阻的.
高压笼型起动时过流延时动作跳闸属于电阻值偏大,启动力矩不够,延时结束时发生过流跳闸!与我讲的转子式的启动并不矛盾!还是要加粉!

网友F:
不耻再问:电机为锅炉引风机(笼型),6KV,560KW,65A.现在起动电流为240A,太大了,想降到100A左右,加粉能否降下起动电流,又要加多少合适呢?阻值应该是多少.有没有个计算公式?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只是相对于问题来说,答案太简单了,没有解题过程,这要是在考试中可是不能得分的,难道还保密吗?

楼主:
0.7(6000/65)=64.5Ω

网友F:
实测电阻36V/3A=12Ω,看来是要换加很多水了.楼主真有耐心,非常感动.能不能再告诉我,0.7从哪来的?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楼主:
液体起动电阻RO的确定:
RO=0.577*U2e/I2e·KF·kt/kM
式中:U2e:电机转子回路的开路电压(V)
   I2e:电机转子回路的额定电流(A)
   KF:电机功率容裕倍数。(KF =1.1-1.3,取1.2)
   kt:温度倍数。(kt =1.1-1.3,取1.2)
   kM:起动转矩倍数。(kM =1.1-1.3,取1.2)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将上述公式进行简化后:
RO=0.7*U2e/I2e
式中:U2e:电机转子回路的开路电压(V)
   I2e:电机转子回路的额定电流(A)

此时,将电机转子回路的额定电流改为定子电流,电机转子回路的开路电压改为电源电压.

网友F:
原来是这样,对楼主真是感激涕零!
若还有别的电气问题,可否请教?

网友G:
线型和笼型的工作原理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
原理相同!

网友H(2007-08-14):
好,有水平

网友I(2011-02-14):
液体电阻的水箱尺寸和壁厚怎么确定呢?是根据功率和电流吗?还是有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