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3):
谢谢高手,怎样删除cpu315-2dp中的程序(PLC中的程序有密码)

网友A:
在线,然后删除其中的块即可。

楼主:
楼上的师傅,在线删除需要密码

网友B:
如果你忘记了S7-300 CPU protection 属性中的密码, 你可以使用西门子的编程器PG (6ES7 798-0BA00-0XA0)或者使用USB接口的读卡器 USB Prommer (6ES7 792-0AA00-0XA0), 在S7软件中进行 File--->S7 memory card--->delete. 这样一来, 可以使你的 MMC卡或Flash EPROM卡变成空卡, 以后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谢谢3楼师傅,看来只有花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