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用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6-09-03):
三相用电器是怎样接线的,它全是用的三条相线,那有没有接地呢,怎么才能构成回路,

楼主:
为什么要用到三相供电呢,因为民用的都是单相的

网友A:
AB,BC,CA构与回路,在同等功率的负荷下,用三相的电流要小.

网友B:
供电系统采用三相传输.无论 采用三角或星接法,均可以不用中性线.
用户的动力系统则采用三相四线的方式供电.除了三相电动机负载外,用户的照明及家用电器大多采用单相供电.必须使用中性线.
同时,将用户负载相应分配成三相负载,以达到三相负载的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系统采用三相传输.无论 采用三角或星接法,均可以不用中性线.
用户的动力系统则采用三相四线的方式供电.除了三相电动机负载外,用户的照明及家用电器大多采用单相供电.必须使用中性线.
同时,将用户负载相应分配成三相负载,以达到三相负载的平衡.

网友D:
我原来用3相工业电的机器,现在在家用单相的,转速太慢,能解决么

网友E:
那你接上三相不就行了。再说三相接到单相肯定会慢的。

网友D:
不是学电的,不太懂,也就是说转速没法提高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负载是什麽要求?

楼主:
谢楼上的,请问一下三相用电可减少电流,但功率还是一样,电线承受相同功率效果应该还是一样吧,还有就是三相负载用地线吗
,要不怎样保证安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