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短路的问题

楼主(2006-09-03):
我曾经碰到一个问题,家里的灯炮一下子变暗,只有一点红丝,过一段时间又恢复正常,是不是短路,如果短路应该灯不会亮,为什么还有一点红丝呢,

变压器应该有一个保护短路电流的开关,难道没用吗,一般民用变压器的保护电流是多少

楼主:
当变压器过负荷运行时会不会产生电压降呢

网友A:
应该是负荷不够吧,以前农网没改造的时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系统内有大负荷电动机启动所致.

网友C:
电压不稳,一定是电压偏低造成的,可能你家的变压器瞬间负荷过大引起的

网友D:
以前农网没改造的时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负荷是一个问题  还有零线电位漂移问题也会有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