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问题

楼主(2006-09-03):
安川变频器,送电后,变频器内部接触器一会就掉电且不动作,同时面板也无显示,不知从何查起?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还真是头一回碰到~~~

楼主:
那么多的高手,帮帮我吧

网友B:
安川的变频器内部有接触器吗?是启动充电旁路的那个继电器吗?

楼主:
可能是保护继电器吧。一开始他是吸着的,一霎它就释放啦,接着面板究无显示,不动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