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绕线式异步电机怎么测量才能准确无误判断线圈好坏?

楼主(2006-09-03):
多谢

网友A:
用双臂电桥测量各绕组的阻值.
三相平衡时就可以确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双臂电桥测量各绕组的阻值.
三相平衡时就可以确认.
常规兆欧表检下相地绝缘
平衡.无异常绕组基本可以用了

网友A:
简单实用!必须注意安全!

网友C:
要是转子有问题用这个方法就不能判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是转子有问题用这个方法就不能判断了.
相同的.37的也不大.转子为星接

网友A:
还是用双臂电桥测量各绕组的阻值比较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双臂电桥测量各绕组的阻值比较可靠.
有些机子因为.卷线线圈误差的..况且电桥也不是每个电工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