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440问题

楼主(2006-09-04):
各位大哥,您好:
   小弟有事请教.请帮忙.
   我是新手,为客户安装设备一套:MM440(75KW)配变频电机一台(75KW),用于煤矿皮带运输机.我用快速调试后,空载运行在1-3赫茲时报警A0501(过电流),但是超3赫兹后能运转,我启动时间加大到200S还不行,
请大哥们帮忙看看,教教我如何出理,谢谢!

网友A:
最低输出频率不能底于5赫兹!

网友B:
改成矢量控制方式试试(SLVC)

网友C:
检查负载是否有咬死或变频器的电机数据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