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4):
我有一台降压启动柜,负载是一台75KW潜水泵,运行时电流是148A,250A的空开,交接也是250A的,ZOB是75KW的,故障显示是,在运行4个小时后,中项就发热,而且烧坏空开到运行交接之间的导线,我换了个新的空开和交接,,可还是不行,请老师们指点
本控制柜是两交接降压起动,电流互感器串接在运行交接出线端

网友A:
测量一下各相电流

网友B:
可能是电线和端子之间接触不好,建议换一根连接线另外查一下电流看看有无问题.

网友C:
测一下三相电各自的电流,是不差不多,若相差太 大,可能是有一相星转三角的线接触不好,三个不平衡,以前我也碰到这事

楼主:
三项电流相差不大电机是双星,角接,,到线我也换新的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