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4):
我港口的门机供电是采用双电缆供电的,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其中一根电缆由于某种原因断了不能供电,则会造成另根电缆长期供电而烧毁.有什么办法(比如电气控制)能及时发现,从而降低损失.希望各位老师傅或有经验的帮忙出个注意啊!谢谢啦!

网友A:
难道每根电缆用单独空开限定最大电流不可以吗?

网友B:
可用互感器和电流表实时监测 6根电缆的电流,就可知道电缆有无断线.还可用中间继电器接入电笛.进行断线报警.

网友C:
将两条主电缆分开,分别用电压表来检测,不是可找出问题的存在吗.

网友D:
3,4楼讲的有道理.

网友E(2010-05-29):
看来,你们是环形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