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4):
有一压力传感器牌子掉了,没知道量程是多小公斤?谢谢!

楼主:
如果有型号就不用请教了!

网友A:
讲清楚一点?
用在什麽地方?
气压还是重量?

网友B:
看样子,翻设备使用说明书等,猜型号

网友A:
根据我的判断,楼主讲的是称重传感器!
不带变送器.

楼主:
是的信老师说的没错,是压力传感器不带变送器的,谢谢各位的好意!!

楼主:
9楼的师傅非常的感谢你!你乐于助人,还有这信老师,你们都是这论坛不可少的人才!!

网友A:
由于各个厂家的传感器灵敏度是不同的.1~3mV/V不等.怎麽确定灵敏度呢?

网友A:
具体的做法是:
1,找一个有铭牌的传感器,加上5V的激励电压,再加上一定重量的砝码,一般去6~10Kg,测量输出的毫伏值做参考.
2,再将无铭牌的传感器,加上5V的激励电压,再加上一定重量的砝码,一般去6~10Kg,测量输出的毫伏值.
例如:
第一次的数据:10Kg时输出10毫伏,灵敏度为2mV/V,量程为10Kg,此时是满量程.5V*2mV/V=10毫伏.
第二次的数据:10Kg时输出7.5毫伏,说明该传感器的灵敏度为1.5mV/V.
7.5/5=1.5mV/V
 第二次的数据: 10Kg时输出15毫伏,说明该传感器的灵敏度为3mV/V.
15/5=3mV/V
这样就确定了传感器的灵敏度.
3,再将无铭牌的传感器换到正常运行的设备上,根据正常时的数据进行比较,就可以确定传感器的量程!
例如:
根据楼主讲的设备,放大器输出的是0~5毫安信号是满量程.
正常数据为:30Kg传感器,灵敏度为1.54mV/V.实际输出为2.5毫安.此时的负载为15Kg.
无铭牌的传感器,灵敏度为3mV/V,实际输出为1.5毫安,此时的负载为:
1.5/5=0.3(输出信号的30%)
3/1.54=1.948(灵敏度的差值倍率)
0.3/1.948=0.154(实际负载率)
15/0.154=97.4≈100Kg(量程)
可以认为该传感器的量程为100Kg.
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是无铭牌的传感器的量程基本可以确认.

网友A:
当然,放大器的输出是否准确也会影响判断数据的准确性.
但是仍然可以大致判断出量程的范围.

网友C:
你如果有压力计的话,你可以放到压力计上测试,是可以测试出来的,你不妨试试,如果不行,我可以帮你测试。

网友A:
估计楼主的单位没有压力计.
如果有的话,再好不过了!
但是前提是必须确认灵敏度以后才能够确定量程!

楼主:
谢谢!是没有压力计.

网友D:
用电测量,看输出的电流信号到20mA,此时压力显示则为最大值,显示4mA,此时则为最小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电测量,看输出的电流信号到20mA,此时压力显示则为最大值,显示4mA,此时则为最小值.
感谢你的发言!
压力变送器可以这样检查.
楼主的是不带变送器的秤用承重传感器.不是检测气体压力的传感器.
同时,在实际应用时,前置放大器将承重传感器的毫伏输出信号转换成0~5毫安的信号进行控制.
所以说,确定无铭牌的承重传感器的量程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