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4):
请教大家!
    我调试安川s7的变频器时出现的问题:
     我用带pg矢量控制方式,pg为p+f脉冲编码器,自学习采用旋转式
     自学习正常完成后,我在键盘上控制,使其运行,给定频率为10hz
      但变频器输出只有1hz左右,电机很慢
     我又将控制方式改为带pg的v\f控制
     在键盘上给定,电机可以正常运行,但有个小问题,变频器监视到的频率值比给定值大2、3hz。我按照说明书上的故障分析,参数设定好像没有问题。
      请教大家:
      带pg矢量控制,为什么输出只有1hz 左右
      带pg的v\f控制,为什么频率监视值比给定值大1、2hz

网友A:
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我以前有用过安川G75.5kw的,但不是S7的。也是带PG矢量控制方式,也是遇到你所说的问题,但后来调整参数后正常了。以下是G7的参数,你可以参考一下:
    A1-02    设为3    选择控制模式
    b1-03    设为1     选择停止方法
    d5-01    设为1     选择力矩控制
    d5-02    设为10   力矩指令延迟时间
    d5-03    设为2     选择速度极限
    d5-04    设为100  速度极限值
    F1-01     PG参数设定
   F1-05     PG转向设定
   H3-05     设为13   选择多功能模拟量输入端子A3的功能

       以上几条参数,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用PG不定期定要把PG参数设对,你是不是PG的实际脉冲数比设定的值大很多?还要注意转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