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2006-09-04):
如上图所视:当直流减速电动机(+24VDC永磁电动机)将“物品”拉到"位置A"的时候,
"物品"马上靠自由落体运动下降到"位置B",这样反复运行。
电动机的电枢我是用"欧姆龙继电器"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电动机的正反旋转导致继电器的"触点"总是被烧坏,
请问该如何加保护措施?特急,谢谢

网友A:
这个看你的负载。解决的办法就是要PLC的输出加一个中间继电器(PLC的输出用直流,记得加反相二极管如:IN4148,IN4007),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交流负载。

网友B:
我想过去可能是负载问题!

网友C:
增加一级控制
由继电器控制交流侧
由交流侧控制直流电机的运行
记得把控制接触器容量放大

楼主:
电动机的功率是150W,转速是20 转/min。我现在是用PLC控制‘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再控制电动机;但是当电动机由正转改为反转(由于物品的下落导致电机的反转)的时候,继电器的触点出现“拉弧”现象。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拉弧”现象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D:
这个看你的负载。解决的办法就是要PLC的输出加一个中间继电器(PLC的输出用直流,记得加反相二极管如:IN4148,IN4007),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交流负载。
对,要加一个反相二极管,同时可并一个常开加消耗电阻.
快乐才是重要的!

网友E:
触点并电容

网友F:
换个型号的继电器试试,比如图尔克有一种磁吹灭弧的继电器效果挺好!

网友G:
考慮一下一個常被忽略的問題 永磁電動機由外力被動旋轉時會等同發電機

网友H:
增加一级大容量接触器  主要是发电引起的  希望大家都支持购买国产品牌工业电气   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http://www.pinpai315.com/index.asp?uname=zhang4095  中国品牌网

楼主:
是的,当物体拉动电机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反向电动势',我于是当电机反转的时候并了一个瓷管电阻 。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