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三相电流

楼主(2006-09-04):
我是新手请帮忙解决问题有单相照明共49100w,怎样计算三相电流?电缆截面用多少平方?请告诉一个一个新电工。谢了

网友A:
6-----10mm2 ok

网友B:
不用计算 三相 电流吧?   每个回路不得超过2000W.

网友C:
i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用三相电分供这49100W的照明?你是全部照明都同时开吗?

楼主:
电缆用几平的

网友D:
三相电流分为三相负载星形联接和三角形联接两种:

(1)三相负载星形联接:

线电流I=相电流I=线电压U/根号3*R=相电压U/R

(2)三相负载三角形联接:

线电流I=根号3*相电流
三相电的额定电流都是指线电流,额定电压都是指线电压。若已知电压U、负载视在功率S(三相电输出视在功率)和功率因数cosφ时,可以先求出负载的有功功率P,然后在求电流I。其具体求法如下:

1、负载的有功功率P为:P=S×cosφ

2、线电流I为:I=P/(√3×U)

对于三相星形负载,负载的电流就是线电流;对于三相三角形负载,负载电流是相电流,等于√3倍的相电流。

网友E:
照明负载一般是星形接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