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4):
有谁做过吗?麻烦给点资料或者经验,谢谢!

网友A:
一点要求都没有吗?

楼主:
8路的,能够存储数据,并要能查询,能把数据转存到计算机上,能够用曲线显示当前数据和回放历史数据,重要的是不可以修改所记录的数据

网友B:
单片机+EEP存储器就完成,串口通讯.历史数据不能改,用软件做相关多控制就可以.存储器大小根据数据大小和保存周期选择,也可以用直接用内部带EEP的单片机

楼主:
再询问一下:用单片机采集的到数据显示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是表格?还是.....  麻烦哪位大侠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B:
采集的数据可以是数字量也可以是模拟量,格式你自己按需要定,想怎么定义都行

楼主:
谢谢 weiwei00!!!
我需要的是数字量,我没有表达清楚,不好意思阿。我的意思是采集得到的数据能否用表格——比如EXCEL表格那样的形式保存下来?原来用组态软件做的,现在改用单片机,原来需要4,5M左右,用单片机扩展后容量足够吗 ?采集的数据应该保存在数据存储器吧,能不能保存在程序存储器呢?
麻烦weiwei00再回复一下,好吗 ?在这里多谢了 !!!

网友B:
单片机不能以EXCEL的形式保存数据,一般是用EEPROM来保存数据,EEP里面是以2进制格式存储的,以字节为单位,如果是浮点数,就需要多个字节才能完成一个数据的保存.读出时以保存时的规则读出.如果要保存的数据很多,就要用大容量的EEP,但8位的单片机读写大容量的存储器较麻烦,用AVR或ARM较好

楼主:
真心感谢weiwei0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