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4):
我们厂有台设备,采用的314CPU,在手动正常运行时,输出点会瞬时全部掉电一下,CPU也没有出错。再重开启,又运行一段时间也会出现掉电的情况;有时刚刚开启时也会有掉电的情况。(由于设备机械有一些问题,没有在自动下运行)

网友A:
STEP7有诊断纪录的
然后再针对故障排除

网友B(2006-10-27):
增加电源掉电延时!!!!!

网友C:
可能是某个输出点所接的线路上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