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4):
怎么由+20V产生-15V电压?
用功放好吗?
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A:
用555电路,具体接线方法我忘了

网友B:
三菱的FX系列的A/D模块内有把DC24V转换成+15V及-15V的电源模块;

网友C:
多大电流?效率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大电流?效率要求?
提供具体要求参数后,大家会给你答案的.

网友E:
通用方法:DC-DC

楼主:
是电路板上霍尔电流检测芯片需要-15V电压,电流应该是20mA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555电路,具体接线方法我忘了
555的工作电压最高不能超过15V.
555不能胜任!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