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4):
我在win xp安装cx-programmer 5.0,使用RS232串形口连接到omron c200HG上,使用auto online,提示连接失败
是不是需要设定什么参数?或着要输入权限码?或要打开cx server?
因为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敬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设定
CS/CJ SERIES
COM1 19200 NONE 8,1
TOOLBUS
但是还是显示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PLC

网友A:
你连的C200HG的哪个端口?232口还是手编口?
232口的话看一下DIP5有没有置于ON位置,手编口默认是置于OFF位置的,应该能直接连的上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关掉电源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ok,已经搞定,谢谢诸位大虾

网友C:
楼上的兄弟怎么搞定的阿?
我连接200HE和200HS出现一样的问题,搞不定阿

楼主:
原先用的那台手提系统有问题,换了一台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