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的作用!

楼主(2006-09-04):
[]
有一台东元7200MA变频器,其运行信号由PLC的数字输出来控制,给定信号由FX2N-4DA输出-10V~+10V来控制。
    原来存在的一问题:当4DA输出的电压不变时(如为2V时),而变频器的给定频率却在10HZ~13HZ之间闪个不停。
    将给定信号线换成两根双绞线后,故障消失。

网友A:
地球人都知道啊

网友B:
有些常识性的东西,确实是大家都知道。但未必都能理解它、应用它。只有自己亲历了他的过程,才会深刻的理解。楼主眼见到了他的行与不行的过程,才感慨双绞线是那么的奇妙。不错,现场的噪声,采用双绞线的形式既可克服。眼见为实,深刻。

网友C:
你的经验拿来大家分享,这种举动我感到很高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些常识性的东西,确实是大家都知道。但未必都能理解它、应用它。只有自己亲历了他的过程,才会深刻的理解。楼主眼见到了他的行与不行的过程,才感慨双绞线是那么的奇妙。不错,现场的噪声,采用双绞线的形式既可克服。眼见为实,深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E(2006-10-25):
引用 网友B:
有些常识性的东西,确实是大家都知道。但未必都能理解它、应用它。只有自己亲历了他的过程,才会深刻的理解。楼主眼见到了他的行与不行的过程,才感慨双绞线是那么的奇妙。不错,现场的噪声,采用双绞线的形式既可克服。眼见为实,深刻。

未必所有人都知道!!!支持楼主的行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25 17:47:26编辑过]

网友F:
自己会不一定别人会

网友G(2007-04-16):
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H:
原来如此

网友I:
真是奇了  噪声有这么重要????长学问谢谢啊

网友J(2008-03-26):
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干扰的传导路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干扰的传导路径是什么,
这个很简单,干扰一共来自两个途径,其一是导体的传导干扰,其二是空间辐射干扰。
双绞线、滤波器、磁环、接地等都是抑制传导干扰的有效措施;
屏蔽、接地一般都是抑制辐射干扰。
抗干扰要注意有针对性,现场的干扰源是什么,要弄清楚。对症下药,才能立竿见影。否则就是盲目的无的放矢了。

网友A(2008-04-26):
当有强电低频干扰时,即便是屏蔽双绞线也无济于事,这是需要有绝缘隔离的铠装保护层。由于铠装层是高导磁率材料(钢带或钢丝)构成,改变了磁通,使磁干扰限于电缆的表明,保护了内部芯线通信。
常用的铠装型双绞线电缆型号规格: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一般常用普通双绞屏蔽电缆的型号规格: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6~18 AWG。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A:
顺便说一句,屏蔽双绞线电缆穿钢管与用铠装型双绞线蔽电缆的抗干扰效果是一样的,原理也相同,只是施工不太方便。

网友B:
感谢楼上的知识、信息共享!

网友K(2008-11-27):
双绞线确实有用,但真正能分析出原理的人很少,多数还搞不清楚什么情况下用双绞效果好,什么情况下用屏蔽效果好。

网友L(2010-04-13):
未必所有人都知道!!!支持楼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