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4):
现在我有台机器是4000w,3相异步电机,有办法改成家用的单相电么?
转速是不是不能保证了

网友A:
小功率的可以考虑.大于2KW以上的改单相不合适.

楼主:
谢谢,
具体负载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一个铰肉机似的机器。
一般这种机器是不是没有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机 改了你也没法用啊 你干脆买个新电机吧

网友C:
星形绕组 A,B,C三相绕组从公共点断开,A相串电容做主绕组,B,C相首尾连接付绕组与A相并连,接单向电。
很多网上图片,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D:
请不在网上看道的东西随便发表.
跟我一样要认真学着

网友E:
改后的效率太低了

网友F:
不管是那里看到的,我觉得只要是自己觉得好的,都可以拿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G:
要改的话会更麻烦,
性能也不一定稳定,
再说改了,,转速也提不起来,到时只能烧坏绕线的

网友H:
4KW的电机功率有点过大了4KW的电机应该是三角接法的,如果改为单相运行功率就会下降。要是功率小一点的原电机为星接的就可以改三角接法后再改为单相运行,这样功率可以达到原功率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网友I(2008-02-29):
我同意一楼的意见,还是不要改了,买个新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