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4):
三相供电 负载450kw要多少mm2的电缆

网友A:
3*240足亦.

楼主:
能给我计算公式吗?thanks

网友A:
针对三相电机来讲,3*240平方足够了.主要考虑长期连续运转.
对于你讲的服装秀,主要负载是灯具.应该合理的分配负载,尽量达到三相平衡!
每相150KW左右,单相电流在400A左右.用3*185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B:
先计算出电流然后在查书一般是1kw铜的6到10个电流铝的是3到5个电流

网友C:
240 的电缆

网友D:
你们依照什么算出来,楼主没有说清电压是多少,咋说!!!!!!
还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我怀疑上面几位做过电工没有?

网友E: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请详细地说说怎么选的好吗?
新手学习中,很多东西都不懂,还望前辈们不吝赐教,吾不胜感激!

网友F:
450KW的电机用高压的多一些吧!
如果用低压那对电网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啊!
6楼说的对哈!

网友G:
说明白点吧,供电电压是多伏的,电缆是要铜导线还是铝导线,这样才能给你呀

网友H:
功率的1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