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5):
请问有没有这样一种电路能将输入的正负电压分离,我输入正压可以从输出的正压端测得,输入负压可以从输出的负压端测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二极管隔离即可将其分离

楼主:
二极管隔离应该会有损耗吧,能说的具体点吗?小电压能分离吗?

网友B:
很低的电压吗?二极管也不行

网友A:
那就运放吧,放大了再检波,如果信号连放大器都进不了,就肯定没别的办法了

楼主:
放大再检波电压不就失真了吗?我要得到的是输入输出电压相等的电压.

网友C:
谁说放大就失真了,偏置电压大不就行了吗

网友D:
用运放制作精密整流电路可以实现输入输出电压相等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