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5):
那位高手能给小弟说一下用iFix做报表的具体步骤?
网上的例子我也看了下载下来就是两个文件(扩展名为.evs和.xls的文件)不知道怎么用,怎么设置调度文件,一头雾水!
谁做过iFix报表,有没有详细的文档教我怎么做,一步一步的做,给我发一份,非常感谢!
email:ch_zh_80@126.com

网友A:
ifix带水晶报表输出
复杂的请使用excel做,最好ifix带odbc授权
实在不行(不买授权)用evs自己输出到数据文件
请索pqshpqsh@gmail.com

楼主:
pqsh:
   你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没有授权呀,用evs做。

网友B:
我刚做过用excel

楼主:
sophence:
 你能把你做的给我看看吗?
 ch_zh_80@126.com

楼主:
一个星期过去了。

网友A:
excel我也给你了,你要做什么样的报表,干脆我给你做了,传给你

楼主:
pqsh:
   我是想知道怎么做,你做好了给我我还是看不懂,那样也没用,我什么也没学到。
如果你帮我就告诉我怎么做。

楼主:
还是不会做

楼主:
wdy_jy :
你给的地址下载下来就一点点内容,不全呀,要完整的。

网友C:
奥理工控报表软件 V2.6
[1] 数据采集与存储:使用数据连接器从工控组态软件或其它数据源中获得实时数据,根据选定的采样周期或事件触发存储到关系数据库中。数据通讯可选择DDE或OPC协议,也可通过 NetDDE 或 OPC 获取网络上其它计算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的实时数据。
[2] 报表开发:组织编辑报表的外观、数据库连接和查询方式,建立报表模板文件,也可通过报表向导采用简单配置方式快速生成标准格式的报表模板。
[3] 报表运行:打开模板文件,连接数据源并按预定方式生成、存储最终的数据报表文件(Excel文档)。报表运行工具可作为外部任务嵌入到工控组态软件中运行。通过简单设置也可实现报表自动生成或打印。
下载地址:
http://www.hmireport.com/Download.html

网友D:
大侠:给小弟一份

网友E:
启动iFIX到开发模式,
1. 在工作台(WorkSpace)左边的系统树中,打开“调度”,选中调度文件,双击调度表格第一行,根据自己需要修改。
2. 添加Microsoft Excel Object Library引用
点击“工具/引用”,在对话框的可使用的引用列表中找到Microsoft Excel 11.0 Object Library(11.0可能是9.0,10.0或其他)字样,选中前面的√,点击按钮确定,退出
3. 保存退出
4. 设置调度自动启动
点击工作台菜单“工作台/用户首选项”,在对话框中的后台启动中添加调度文件

网友F(2012-12-14):
基于事件的调度报表
您好,我现在想做报表,基于事件触发的,就是设备开停记录类型的报表,但是现在在脚本里边我定义写入excel的数据行数等于调度触发的次数,现在每次调度执行一次后下次的换行遇到麻烦。还请您知道一下。QQ:419678130 email:sharkwe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