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安装问题

楼主(2006-09-05):
我在安装wincc6.0时出现对话框,安装wincc6.0是不是非要安装sql2000

网友A:
你缺少了消息队列,SQL2000
SQL2000 Wincc专用版是必须安装的。
消息队列可以通过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Windows组件添加。

网友B:
关于siemens软件我就不说了,怕痛苦在后头

网友C:
SQL2000SP3A是WINCC必须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