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由于生产规模扩大,现在公司的总电流需要3600A左右。因此在原来电源母线排(额定电流3200A)并联一根电力线(400A左右)。请问能否这样做,会不会出现原来的母线电流下降,而新并联的电力线超出400A而烧坏?

网友A:
问题提得好,是有这种担心。所选择的电力线会超载吗?缺少判别条件呀。

网友B:
最好和以前母线排上的截面积相同

网友C:
你的问题  问的好,你可以自己做个实验.空载20A的电动机你把其中1相你用承载1A的电线试一下,看看结果杂样   你就知道了,      电流不像水流那样粗管流的多细管流的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首先回答2楼的问题。这个400A的电流是峰值,正常情况下只要300A,已经考虑到余量了。所以电力线一般是不会超载的。截面积考虑用150mm⒉---200mm⒉。
感谢3楼给我的建议,有机会我回去试的。

网友D:
我也不懂,学习了